[应用相关]
下雪后家里的电磁炉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1-23):
谁学电的 , 请教个问题:
   家里农村的 , 电磁炉原先可以正常使用,  自从昨天下了雪以后 , 现在一开电磁炉 大概一分钟后  ,空气开关  就跳闸
   求助 ! 求助   !

网友A:
呵呵,把电磁炉放到温度高点的地方看看。。。估计有部分芯片低温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可能IGBT损坏

网友B:
或者那个400V5uF电容失效

网友C:
这和下雪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把电磁炉放到温度高点的地方看看。。。估计有部分芯片低温不能正常工作。。 ...

估计是有些芯片低温无**常工作

网友E:
可能是温度太低了吧

网友F:
你家的空气开关太小了,换个空气开关试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电磁炉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