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如何布线?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1-24):
引用 网友A:
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不过不管是天线还是传输线 都不可能做到准确的50 ,所以就有了你那个π型阻抗变换电路了 ...

这里的  50 ohm  是指他们的特性阻抗吗?  所以,线的长度变化不会改变他们的特性阻抗?

网友B:
传输线长度不影响特征阻抗,但是天线的放置要配合地线才能发挥效能,所以你应该咨询你的天线供应商,另外天线是匹配到50Ohm的,但是也是在对应的地线条件下匹配的。

楼主(点评):
这里的地线条件 是指地球大地 还是电路板上的地GND?

网友B:
电磁波辐射,进场辐射参考地是系统射频地回流,远场才形成了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波辐射,进场辐射参考地是系统射频地回流,远场才形成了电磁波。

再请教下;
你的意思是PCB板上的  这条线的底下  要敷gnd铜?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条线,但是天线和50OHm微带线下方都要妥善放置地平面。

网友C:
我想问的是:
     楼主你这个是几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
     楼主你这个是几层板?

2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条线,但是天线和50OHm微带线下方都要妥善放置地平面。

我说的是  微带线下方应该有地参考平面。

但是,我看的资料说   天线四周不应该有地平面呀?

另外,我微带线的宽度,我用软件算出来  宽度要 2mm?  但是,芯片的引脚是0.5mm,没办法直接用这个宽度的线直接上去,中间是不是应该用细线连接 微带线和 芯片引脚?

网友D:
to LZ:

先明白几件事情:

1)任何天线都不是纯实阻抗的(如50欧)。

2)虽然传输线特征阻抗一般近似为实阻抗(如50欧),但若其端接负载不是匹配的(如不是50欧)则其另一端看进去的阻抗就不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如50欧)。如果线长和波长相当,其阻抗还与线长有明显关系。

3)微带线结构就是一条等宽导线和其下面的参考地平面所组成,缺一不可。

4)天线范围内确实不应有地平面,但不等于其馈线(如微带线)附近没有地平面。

5)IC引脚和微带线宽度不一致可以通过适当平滑过度解决。

具体匹配和布线,建议参照相关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先明白几件事情:

谢谢。我还有一点疑问。
1.天线周围不能有地平面,微带线下面要有地平面。那么微带线和天线如何连接?是否直接连接,是这段线不能太长,宽度是否也是微带线的宽度?
2.假如我改用外接天线,
是否将天线插座放置到地平面上方,这样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点疑问。
1.天线周围不能有地平面,微带线下面要有地平面。那么微带线和天线如何连接?是否 ...

1)馈线与天线的连接视具体天线而定

2)如果要将天线外接(即外置),必须采用相应的连接件连接板上微带线和电缆传输线(具体查相关连接件手册)。

楼主:
呵呵 稍微有点点理解天线了。
天线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