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54X SPI 引导文件生成

楼主(2013-01-23):
  请大侠确认一下 DSP54X SPI EEPROM引导文件生成过程
先把.out文件通过hex500 转化成.hex文件,这个hex文件是否直接可以通过外部编程器烧写到AT25512芯片中去了?然后把芯片插到DSP对应mcBSP口上就可以上电加载了。

网友A:
你确定是挂在mcbsp口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