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USB设备整合到一个USB口时,如何编上位机通讯程序

楼主(2013-01-23):
我的usb摄像头,里面带话筒,免驱动的那种。查看注册表,VID PID 分别是:VID 093A  &PID 2700&MI00,

VID 093A  &PID 2700&MI002,视频GUID是:6BDD1FC6-810F-11D0-BEC7-08002BE2092F    ,音频GUID是:

4D36E96C-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不是两个接口,音频 视频整合到一块共占用一个usb接口!后面的MI00,MI02是用来区别视频和音频的,不知在

编上位机通讯程序时如何识别MI00 MI02?

还有爱普生  打印机  和 扫描仪 也是整合到一个USB口的 ,PID VID 后面是MI,  如何在编写上位机程序时,

识别 MI 呢?

网友A:
使用GUID枚举设备,然后根据设备的VID/PID、manufacturer string、product string等等信息来识别。

楼主:
这个除了VIP  PID  GUID 还有 MI  和普通枚举USB设备方法不一样的?

网友A:
MI那东西跟你无关,你枚举的是interface,不是device,你不要老想着几个interface在同一个device这档子事。

网友B:
你说的是驱动程序么?
多合一,好像就是一个端点几个接口,或者几个端点,他们只是公用了外部的USB接口。大概是这个情况!

网友C:
后面的MI00,MI02等等是接口,也就是配置描述符里面说的interface descriptor,一个interface独占一个或者几个endpoint,上位机只要选择好interface,通信是不会混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