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看看我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3-01-23):
下图是我用来控制直流电机的主电源电路,电机额定电压180V,电流4.2A,IGBT的型号为G40N60,它的G极控制信号为2KHz的PWM信号,A、B间接的是继电器,现在每当电路导通,我的IGBT就会被烧坏短路,我不明白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整流桥输出的正负都搞反了

网友A:
IGBT的E极直接拉到地了,IGBT开通的时候不是短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输出的正负都搞反了

怎么搞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输出的正负都搞反了

我的PCB的实际封装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的E极直接拉到地了,IGBT开通的时候不是短路了吗

这个地是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起动电流可能是運转后的5倍至10倍。

恩,那你的意思是启动电流过大,导致IGBT被击穿么?那是不是要对IGBT进行保护?

网友C:
忧伤,3060参数有无问题,+个保护电路?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下是否PCB确定没焊错,如木有焊错建议检查参数IG参数看了下貌似木有问题,电流保护+续流

网友D:
你这个IGBT是怎么坏的啊 ?是GE 穿,还是全部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IGBT是怎么坏的啊 ?是GE 穿,还是全部穿掉。。。

全部短路

网友D:
你尝试下不带电机的情况下,测下门级驱动波形,以及输出电压。。。 顺便说下,你那IGBT的反向耐压是多少?

网友D:
测试下反向耐压是多少

网友D:
最好把你那个驱动波形发份看下

网友D:
尝试下  把二极管串在igbt的输出端。。

网友E:
给电机续流

网友F:
软启动。 PWM脉宽 慢慢加大

网友G:
IGBT的G极与E极之间加一个电阻5K到10K之间,还有就是IGBT驱动上加个电阻,控制下开关速度!

网友H:
换成mos管吧,igbt没有保护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I:
电容接反了

网友J:
IGBT栅极应当串一个电阻,降低开关速度,否则产生的尖峰会很大。另外,IGBT的CE两端应当并一个二极管(或者加类似RCD吸收电路),以遍关断时续流,要不关断尖峰可能直接把IGBT击穿。
不知道你的电机的电感量多少,如果电感量小的话有可能IGBT一开通就过流把IGBT搞挂!
在没有过流保护的措施下,建议调试的时候降低输入的交流电压幅度,先在低压情况下调通再慢慢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