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静电导致无线耳机无声。求指导!

楼主(2013-01-23):
现在手上有一块无线耳机PCBA板,因要做静电测试,所以在板子工作正常的时候,朝板子的GND打入静电,板子一接受到静电的打击后,马上就无声!
经查,发现是音频解码器芯片停机导致无声,重新对音频解码器复位后,声音马上恢复正常!
小白,特向大侠们求教,如何能电大限度减小静电对音频解码芯片的干扰,有什么具体方法么?静电会影响到供电电路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布局看走线,看关键信号是否有保护。
空谈没有用的。

网友B:
EMC问题有非常强的具体性。
空谈误国

网友C:
建议楼主把PCB图发上来

网友D:
对芯片进行屏蔽屏蔽体有效接地。

楼主:
谢谢大家。板子还在分析当中,慢慢找原因吧。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E:
楼主上图,大家一起看看,可能是你走线导致问题。只讲理论的是不行的。

楼主:
问题解决,问题出在了音频解码芯片上面。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图,大家一起看看,可能是你走线导致问题。只讲理论的是不行的。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芯片进行屏蔽屏蔽体有效接地。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布局看走线,看关键信号是否有保护。
空谈没有用的。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