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板子遇到问题】【串口DR9】

楼主(2013-01-23):
万用板上要么只能插前5只脚,要么只能插后四只脚,而且旁边两个固定脚处于两排引脚的中间,在板子上根本没地方插呀,求各位路过的大神指教,小弟谢过了!

小弟刚刚开始焊板子,菜鸟一个,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弱智,请谅解!

楼主:
擦,图片无法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擦,图片无法显示

反正就是DR9串口母头,图片发布上去T^T

求各位大神指教了!

网友A:
将板子放在两排引脚之间,然后固定。没有铜的那一面用线引到有铜的那一面

网友B:
在板子固定脚位置上钻俩大孔就行,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恩,同意楼上

网友D:
方法有很多,
1 板子上点上热熔胶 ,DB9引脚朝天,飞线
2 要做的好看呢,用小钻 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