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include "stm32f10x.h"后库函数配置了一个怎样的时钟环境?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
  int main(void)                                                                                               //
     {      while(1)                                                                                       //
         {    }                                                                                                  //
    }                                                                                                    //
我想知道调用#include "stm32f10x.h"后库函数配置了一个怎样的时钟环境,头文件里调用了一个SYSInit()初始化函数,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这段意思不明白,如果这段怎样 执行宏定义24MHZ,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未宏定义                                                                                                   ,不然宏定义72MHZ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定义A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定义B    不清楚宏定义了哪个A,还是B,网上说定义的是72MHZ,那24MHZ没定义啊
#endif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在系统初始化时调用的函数
#ifdef SYSCLK_FREQ_HSE                    //未宏定义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HSE(void);  //不执行#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24(void);#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36(void);#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48(void);#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56(void);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endif

网友A(2013-01-23):
那个时钟配置跟你的宏定义器件类型有关。这个宏定义放在OPTION配置里的相应页面里,定义好了,这个时钟配置才有效。

网友B:
比如你是用的互联型的芯片,那么你就会有这个宏定义,自然会选择72MHz进行编译了。

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

楼主:
我的配置如图所示,但我不知和时钟的关系,知道第二个是中等容量MCU的意思,二楼的配置在哪里,
那个文件里找到了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可能疑惑还是在宏定义,到底定义的是24MHZ还是72MHZ,解释下24MHZ怎么没定义到

0SF$RBVS(Z0B~G_~GK)GC_M.jpg (127.28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如图所示,但我不知和时钟的关系,知道第二个是中等容量MCU的意思,二楼的配置在哪里,
那个文件里 ...

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既然楼主用的是STM32F10X_MD,那么自然是选用的72M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