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邮箱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ucos, ST, Box, TI, ic
芯片STM32F103RB
  我的按键任务中有一下 OSMboxPost(Disp_Box,(void*)&bKeyFlag);邮箱发送的事件。

当在按键函数所有的.C文件中加入或改变变量 为static变量,邮箱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
在其它.c文件中加入static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笼统,到九哥的群(18748628)来,神马都变浮云。

网友B:
可以再描述的具体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笼统,到九哥的群(18748628)来,神马都变浮云。

描述的的确是太简洁了

网友D:
不太明白,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E:
不太好分析

楼主:
key程序中:  key.c
if(key == 1)
{
   bKeyFlag =1;
   OSMboxPost(Disp_Box,(void*)&bKeyFlag);

}
其它处理任务: process.c

   msg = OSMboxAccept(Disp_Box);

  if(*(msg)== xx)
  {
    process();
  }

就如以上代码,当中key.c中加入static变量,或者现有变量改为static后,process就不能收到邮件了。

好久没完STM32与ucos了,有新项目重新开始用STM,但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了
  bKeyFlag 为u8类型
msg 为u32类型
哎,又是低级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