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如何 与SDK通讯

楼主(2013-01-23):
在ise中用VHDL写了一些计数的脉冲,需要跟sdk中的c语言部分通讯,请问应该如何操作?听人介绍过,需要把要传递的数据设置成signal,跟sdk中的c语言通讯,具体怎么操作,请大家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哦呵呵   需要看看别的高手的建议   呵呵

网友B:
操作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寄存器

猴哥,您能说大的清楚点吗?或提供一份文档吗?谢谢!

网友C:
个人意见:
可以把从外界读取的数据作为EDK中处理器的输入,
比如最简单的输入到FSL总线上,
然后用指令从FSL总线上读取数据存入处理器的寄存器,
在程序中再对寄存器读取进行判断或者运算。

楼主:
实现了,结贴,可惜没有满意答案。

网友D:
居然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惭愧

是要仿真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现了,结贴,可惜没有满意答案。

请问楼主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