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疑问

楼主(2013-01-23):
以前做STM32 IAP的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今天新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我把APP地址设为0x8003000的时候,代码可以下载后正常运行。可是将APP地址设为0x8004000或者更大的时候程序能下载,可是不能运行。请问这是为什么?急死我了。

网友A:
应用程序中的地址也要相应的改变。。。

网友B:
Please check your NVIC offset address setting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楼上所说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内存坏块。可以更换芯片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楼上所说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内存坏块。可以更换芯片来验证。 ...

不是一楼二楼的问题。0x8003000已经能跑了,我肯定设置了起始地址和NVIC偏移的。内存坏块?

楼主:
追加一个新的发现:
我之前的APP代码中使用了FREERTOS.但是当我用不含FREERTOS的代码实验时在起始地址大于0x8003000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楼二楼的问题。0x8003000已经能跑了,我肯定设置了起始地址和NVIC偏移的。内存坏块? ...

简单的说就是芯片个体差异:)
不过你好像已经快找到问题了:)

楼主:
再跟踪调试记录:同一个工程,以0x8003000为起始地址时,跳转后代码正常运行;以0x8006000为起始地址时,跳转后代码可以运行,但是速度变慢;以0x8008000wei 起始地址时,跳转后代码不运行。太TM纠结了。

楼主:
和硬件初始化顺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