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OC3 能实现双精度浮点数的乘除法运算么

楼主(2013-01-23):
请专业人士帮助一下,用double型的数据存储进行连乘时,超出float型的计数范围就出错了,是不是psoc3不能进行double型的乘除法啊

楼主:
请大家帮助啊,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不支持double. 下面是我从 Creator 生成的定义数据类型的 C 文件中拷贝的内容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typedef          float  float32;

#if(!CY_PSOC3)
    typedef      double float64;
#endif  /* (!CY_PSOC3) */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并没有针对 PSoC3 定义double类型

楼主:
#if(!CY_PSOC3)
    typedef      double float64;
#endif  /* (!CY_PSOC3) */
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呢。
谢谢了

楼主:
而且上面这句代码我好像没有找到啊?

网友A:
意思是说如果该工程使用的芯片不是 PSoC3 (使用的是 PSoC5) 那么该定义生效。

代码在 cy_boot 下面的 cytypes.h 文件里。 如果楼主找对了文件但是没有上面的代码,说明你的 Creator 不是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