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出问题啦 求助!

楼主(2013-01-23):
我的Modelsim 出问题了,只要一点菜单栏 就会蹦出这个来   重装了 还是这个样子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没**好,或者你用的时间单位不对啊?感觉内核读的值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好,或者你用的时间单位不对啊?感觉内核读的值不对啊

我之前用的一直好好的, 用的时间单位不对? 我就是加载了个DSPbuilder 产生的TCL 文件区仿真,结果挂掉了。当时的确改过仿真时间单位,把default 改成了ns  然后Modelsim  加载仿真的时候 就自动关闭了  试了好几次,都是自动关闭 最后直接挂掉了。现在只要点最上边的那些菜单栏 就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A:
奇怪,那是不是库没有编译好呢?
有点怪,**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触发什么了。

网友A:
找到原因啦。是你仿真时未完成就强制关闭造成的软件错误,
只要将原来的工程目录删除即可解决。实际影响之的应该是工程下地某一个配置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啦。是你仿真时未完成就强制关闭造成的软件错误,
只要将原来的工程目录删除即可解决。实际影响之 ...

谢谢猴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猴哥!

你是马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马甲?

不是。。。我也从猴哥那里学到了东西,谢一下不算是罪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也从猴哥那里学到了东西,谢一下不算是罪过吧??? ...

不算。哈哈,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算。哈哈,检查一下:)

谦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谦虚啊

我去

网友D: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了

还没见回复

楼主:
是的,正如猴哥所说,我删了整个DSPbuilder的工程后 就好了,抱歉!过年刚回来,才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如猴哥所说,我删了整个DSPbuilder的工程后 就好了,抱歉!过年刚回来,才回复! ...

结帖,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