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每次发一条写16字节的指令.结果第1字节自动每个16字节地址重复写一遍. spare area也不放过. 郁闷. 这是什么原因呢?

写: addr = 19, 长度: len=16, 数据: A0, A1, ..., AF
结果:
addr 0:    FF FF FF A0 FF, ..., FF
addr 16:  FF FF FF A0 A1, ...,  AC
addr 32: AD AE AF A0 FF, ..., FF
addr 48: FF FF FF A0 FF, ..., FF
...

网友A:
你自己写的控制器?

楼主:
是的. 自己写控制器.

网友A:
贴你的NAND要求的时序和你写的时序图上来

楼主:
附件里面有.
写flash的时序.

网友A:
我觉得你的代码有问题,不符合NAND的规则啊

网友A:
当读数据时,先从NAND FLASH内存单元把数据读到页寄存器,外部通过访问NAND FLASH I/O端口获得页寄存器中数据(地址自动累加);当写数据时,外部通过NAND FLASH I/O端口输入的数据首先缓存在页寄存器,写命令发出后才写入到内存单元中。

网友A:
感觉你的不是啊

楼主:
呵呵, 解决了.
时序是对的, 频率降低就好了.
感叹下, flash速度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