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程序无法设置使用外部晶振,求哥哥姐姐解救。

楼主(2013-01-23):
C8051F580用的外部12M晶振(起振电容为33pF,接10M电阻),示波器观察起振,但是时钟初始化程序中设置使用外部晶振总是失败,即无法从内部晶振切换到外部晶振

时钟初始化相关程序如下:
/****** XTAL1\XTAL2:P0.2,P0.3 ******/
void PORT_INIT(void)
{ U16 i;

  U8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XTAL1,XTAL2,external osc init
  P0MDIN   &= ~0x0C; //P0.2,P0.3 analog in
  P0SKIP  |= 0x0C;
  P0MDOUT  &= ~0x0c;
  P0    = P0|0x0c;  //force  P0.2 P0.3 in high votalg

//CROSSBAR INIT: UART0,SPI,SMBUS,T0
XBR0    = 0x0d;  //UART0,SPI,SMBUS
XBR1    = 0x02;  //T0 counter
XBR2    = 0x40;   //enable  crossbar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SYSCLK_INIT(void)
{
U16 i;
U8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RSTSRC = 0x06;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and

OSCXCN |= 0x67;    //external osc enable,12M
for(i=0;i<255;i++);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OSCXCN & 0x80));    //waiting for external osc stable
CLKSEL |= 0x01;     //switch to external osc
OSCICN = 0x00;    //disable internal osc

SFRPAGE  = SFRPAGE_SAVE;  //JTAG调试时在此处加了断点
}

在SYSCLK_INIT{}中最后一句处设置断点,在线调试,运行到此处时右边的观察栏中相应寄存器数值:
OSCXCN 0xe7   //外部晶振起振且运行稳定
CLKSEL 0x00     //正常来讲此处应为0x01啊,已表示切换到了外部晶振
OSCICN 0x10     //

调试了一天也没结果,郁闷啊。。。
是否为起振电容33pF不合适?
程序是照着例程写的,自己也看了datasheet很多,程序的问题?

求各路哥哥姐姐相助。。。。。

补充说明:
                开发工具 Selicon Lab  IDE
                廉价的JTAG仿真器 ,型号EC5
                外部晶振12M, 起振电容33pF

网友A:
是不是被它的狗咬了,这个c8051f的仿真器太脆弱,我都是点一个灯,烧写进去运行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它的狗咬了,这个c8051f的仿真器太脆弱,我都是点一个灯,烧写进去运行观察 ...

被狗咬了?  没设置看门狗啊,是默认开启的?

后面几句话你是说先把程序烧进去,看看实际运行情况,不要太在意IDE中仿真器返回的寄存器数值?

楼主:
我也是有点怀疑仿真器是否百分百靠谱

网友B:
C8051有个配置软件,选外部晶振,一直这样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它的狗是默认有效的,所以你最好先关狗,好像很多人都被那狗咬过。它的那个仿真器太脆弱,及其容易坏,我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烧写进去看运行效果,先控制一个脚点一个灯,然后控制串口,然后就啥都能看了,反正烧写也方便,几秒钟的事,还有,那片子烧写完一定要断一下电,直接运行容易死机

网友C:
用厂家提供的KIT板和例程试试,应该可以的.

回答的好!

楼主:
一会回去试试,有结果后告诉大家

网友D:
你都没有初始化WDT,那100%是WDT引起复位了,导致不停的复位

C8051F的狗默认是开的

网友E:
应该是被狗咬了,这个系列是默认开狗的,还有要用IDE带的那个启动程序,否则初始化太长时间也会被狗咬的!

网友F:
怕是等待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厂家提供的KIT板和例程试试,应该可以的.

对  首先要用例程。用例子搞起来  建立信心再说。

然后自己弄 看看官方例程有什么不足。

网友H:
也不一定靠谱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没有初始化WDT,那100%是WDT引起复位了,导致不停的复位

C8051F的狗默认是开的 ...

狗关了啊,还是不行
现在用那个低档仿真器进行仿真时,两个问题:
1. CLKSEL选择不了外部晶振
2. 程序总是不断循环执行main()函数

是不是我的12M晶振的起振电容33p有些大,不合适?明天我换成22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被狗咬了...

main()函数一开始就把狗关了,哎

网友J:
看看是否要配置交叉开关来接通管脚

网友A:
电容应该没这么苛刻的,我12兆用30pf,11.0592也是30pf,工业现场用,很好用。两天时间,点个灯,烧写进去运行观察,一步跟过来,随便都能发现问题在哪一步了。我是怕了它的仿真器,经常找不到芯片,或者突然就坏了,我抽屉里好的坏的有十几个,现在出差我必须带两个,被它害过两次

网友K:
我们公司也是用c8051f040系列,我遇到过晶振启用不了,程序跑偏了,我是从新建个工程,再把这个程序,一段一段复制过去,注意别一下全复制过去,全复制过去可能还会跑偏。

网友A:
或许原来的程序就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没这么苛刻的,我12兆用30pf,11.0592也是30pf,工业现场用,很好用。两天时间,点个灯,烧写进去 ...

兄弟你用什么烧程序进去的?  我现在对这个廉价的仿真器都没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是否要配置交叉开关来接通管脚

交叉开关只需要 P0SKIP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原来的程序就有隐患

兄弟你用的什么开发工具? IDE还是KEIL 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公司也是用c8051f040系列,我遇到过晶振启用不了,程序跑偏了,我是从新建个工程,再把这个程序,一段 ...

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呀:)

网友D:
可以肯定LZ肯定是不喜欢看手册的主

另外官方有配置向导,不用,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LZ肯定是不喜欢看手册的主

另外官方有配置向导,不用,是为什么呢

谢谢指导~,确实没用这个配置向导,今天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没这么苛刻的,我12兆用30pf,11.0592也是30pf,工业现场用,很好用。两天时间,点个灯,烧写进去 ...

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程序用的C语言还是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LZ肯定是不喜欢看手册的主

另外官方有配置向导,不用,是为什么呢

上午用配置向导试了,在线仿真时返回的CLKSEL值还是0x00(表示使用内部振荡器), 后来同样的程序换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在线仿真时返回的CLKSEL值是0x03(resvered), 是不是仿真器或Selicon Labs IDE的原因?

仿真器是新华龙的EC5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午用配置向导试了,在线仿真时返回的CLKSEL值还是0x00(表示使用内部振荡器), 后来同样的程序换到另外 ...

仿真器能连上基本就OK

网友L(2013-11-26):
把狗栓好
用配置向导
参考例程
保证焊接正常

再有问题,就找你的芯片代理商,这种问题见多了

网友M:
有带内部晶振的MCU出厂设置一般都会自动选择使用内部的,笙泉的要使用外部的话需要在烧写器的选项里设置使用外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