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pll倍频 程序跑死 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13-01-23):
我的dsp是c6713,外部晶振是25m,如果在程序中加入pll倍频,8倍,运行程序,再点halt暂停,提示错误: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80000020/-1070
Fatal Error during: Execution,
An unknown error prevented the emulator from accessing the processor
in a timely fash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15
Error Code: -1070
Error Class: 0x80000020
然后必须reset emulator, 再复位dsp,方可再次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
已排除以下原因:
1、倍频过高,①:c6713最高可达200m,25*8刚好200 ② pll程序哪怕倍频1或2 之类很小的倍数照样出现上述问题
2、程序问题,我有三块相同的板子,同样的程序下载到其他两块板子,一切正常
3、原理问题,另外两块开发板可正常 运行
4、晶振没起振, 如果去掉pll倍频的程序部分,直接使用外部25m晶振,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用gpio口控制led等闪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这块板子,某个地方虚焊了,如果是的话,哪部分虚焊容易引起这种问题,还望大家指出,相互讨论学习)

网友A:
An unknown error
一个未知错误,看不出什么头绪

先把芯片重新焊一下吧。

楼主:
好 我试试。。。

网友B:
看现象应该是使用倍频后PLL没有倍频时钟输出或者输出过高或输出错误,导致程序无法继续运行,可以查下PLL的设置,也可能外围某些和锁相环路有关的阻、容虚焊,甚至片子虚焊,查下看看

楼主(2013-07-20):
好像是nios的主频上不去  最高只能120m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nios的主频上不去  最高只能120m左右

那为啥别的几个板子可以呢   问题解决了?

网友D(2015-06-29):
你好你好,请问您dsp板pll倍频后程序挂掉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