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46鉴频鉴相电路设计中超前滞后不好用怎么办

楼主(2013-01-23):
74HC4046鉴频鉴相电路设计中超前滞后不好用怎么办?

我就是按照这个图连接的,希望COMP2_OUT输出 SIG_IN与COMP_IN之间的相角超前滞后关系,可是它的输出要么是全高电平,要么是全低电平,就是没有
如下图(图来自71hc4046DateSheet)所示的Pc2out,Pcpout倒是挺好的。

我们查过相关文献后,认为是给输入的sig和comp频率不一致所导致的,之后我们应用单片机发出频率一致的波形,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很头疼,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说说原因。
本人菜鸟一个,谢谢了

楼主:
哦,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我只有12分呢,,,不知能不能追加分数啊

楼主:
有哥哥姐姐帮忙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要么是全高电平,要么是全低电平-------------那到底有沒有鎖定,若有稳定的鎖定頻率只要VCO-IN端电压大 ...

应该是没有锁定,我输入的是有相位差的同频率波啊

楼主:
顶一下,希望给位高人帮忙看看啊

有没有可能74hc4046不好用啊
有没有什么替代品啊

楼主:
在昨晚的实验中,我发现4046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正确判定相位的超前滞后,具体表现为,当超前90度时,
鉴相器有时判断为超前,那么由于输入的sign和comp两路波形有时并不一定完全频率一致(我是用单片机的IO引脚发的波形),此时PC2OUT可能一直是高电平,远大于2.5v,然后pcpout会显示90度的相位超前;
鉴相器有时表现为滞后,此时PC2OUT会成为低电平,远低于2.5V,可能会有很小的波动,以至于显示是方波,但无所谓,因为他的复制太小了,就100mv左右,所以不管他是什么波,我们都认为他是低电平,于是被认为是滞后的,此时pcpout输出的波形就是270度的波形。
至此,我想你也就明白了,鉴相器是正确的,超前90度和滞后270度是一个概念。

最后感谢大家的关注,期待与各位共同进步!

网友B:
把你的测试条件说明一下,如参考信号频率是多少.
另外感觉你的图中用的不像是超前滞后滤波器!所以求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测试条件说明一下,如参考信号频率是多少.
另外感觉你的图中用的不像是超前滞后滤波器!所以求指点一下 ...

右边是一个自启动电路,具体请在百度上搜索《功率超声电源的频率跟踪电路》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边是一个自启动电路,具体请在百度上搜索《功率超声电源的频率跟踪电路》查看 ...

超前滞后滤波器还要在你上面的图中的R2上并联上一个电容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前滞后滤波器还要在你上面的图中的R2上并联上一个电容才能实现!

这个就不太懂了,因为我输入的波形就是两路有相位差的波形,所以没有用。
测试条件是40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太懂了,因为我输入的波形就是两路有相位差的波形,所以没有用。
测试条件是40khz ...

这样看来,你的问题所出现的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做过的是不用所谓的补助电路的!由于现在不了解你的实际电路是如何连接的,没办法分析出原因.另外不同的厂家性能不同,参数也有所差别!特别是你的两路输入信号的来源,至关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你的问题所出现的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做过的是不用所谓的补助电路的!由于现在不了解你的实际 ...

ok,多谢了,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