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5MHZ正弦波波形,幅值再80V ?

楼主(2013-01-23):
求一个可以产生7.5MHZ,幅值再80V 的电路? 或请指点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A:
有点小麻烦哦

网友B:
要正弦吗?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先产生一个低压的,约12V Vpp的然后用三极管产生高压的,三极管可选用显像管电视机的视放管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设想也是先产生一个7.5MHZ的波形,再通过高频低噪声放大管进行放大,可是不知道采用什么型号的管子。

能否帮提供一些可参考的三极管型号?谢谢!

网友D:
貌似有难度。

网友E:
可以用变压器原边自激振荡,副边放大成80V,这样可以使输出功率可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