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不能给DM642分配任何资源,为什么呢

楼主(2013-01-23):
最近用DM642做了一个PCI卡,在windows下系统能识别出卡,也能读取到PCI配置寄存器,BAR0=0XD0000080, BAR1=0XDF000000。

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系统为该卡分配资源,显示为“没有为该设备分配任何资源”。按照TI的手册上说,DM642通过BAR0申请了一个8MB的内存,

通过BAR1申请了4MB的内存,通过BAR2申请了16字节的IO口,还有中断。为啥,windows没有分配呢??没有分配资源,我的驱动程序就没有

了啊。请知道的原因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但是在linux下,可以通过bar0,bar1,bar2访问DSP的寄存器

网友A:
没用过,猜测windows可能是动态分配的吧。

楼主:
windows是在启动的过程中由bios分别的,然后再传给window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