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TMS320芯片的命名方法

楼主(2013-01-23):
1.前缀:TMX=实验器件  TMP=原型器件 TMS=合格器件
2.系列号:320=TMS320系列
3.引导加载选项:(B)
4.工艺:
C=COMS
E=COMS  EPROM
F=Flash  EEPROM
LC=低电压CMOS(3.3V)
LF=Flash  EPROM(3.3V)
VC=低电压CMOS(3V)
5.器件类型:
20x DSP
24x DSP
54x DSP
55x DSP
62x DSP
64x DSP
67x DSP
3X DSP
6.封装类型:
PAG=64 -引脚塑料TQFP
PGE=144 -引脚塑料TQFP
PZ=100 -引脚塑料TQFP
7.温度范围:(默认0°C-70°C)
L=0°C~70°C
A=-40°C~85°C
S=-40°C~125°C
Q=-40°C~85°C,Q100 Fault Grading
8.补充说明:
PLCC=带J形引线的塑料芯片载体
QFP=四方扁平封装
TQFP=薄四方扁平封装

网友A:
推荐大家好好看看吧 上次去面试人家就问我命名规则了 结果悲剧了

网友B:
这种问题都会问?

网友C:
没听说过 不过了解一下也好 对以后的设计很有帮助

网友D:
原来tms是合格器件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大家好好看看吧 上次去面试人家就问我命名规则了 结果悲剧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都会问?

多学点东西肯定没有坏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tms是合格器件的意思啊

我也是看到这个**之后才知道的,所以就转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一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