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安装问题

楼主(2013-01-23):
IAR安装后,开始安装jlink驱动,一切准备就绪,提示这个错误:IAR\arm\bin\armjlink.dll:找不到指定程序?

网友A:
重下载个安装包。

网友B:
好像是在硬件管理器里找没有安装的JLINK,然后手动安装

在你IAR的安装目录下有驱动目录,到那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