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问题

楼主(2013-01-23):
一般要在MCU中实现Boot loader,都需要有两个main函数,生成两个HEX文件,然后把第二个加到第一个后面。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main无法跳转到第二个main执行,但是后来我注意了一下,两个工程在编译连接的时候都需要指定RAM的位置,这两个工程的RAM要设定的不同,才可以运行。
于是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HEX中找不到RAM的信息喃?是不是RAM的信息都蕴藏在代码中?

网友A:
代码中要添加跳转指令

网友B:
先要在工程中设置RAM起始地址,然后编译的HEX文件里会体现出RAM地址,HEX文件格式看一下,再对照自己的HEX文件,可以看出代码存放在RAM中的具体位置。

网友C:
代码的起始地址是你在编译工具中设置的。
HEX 文件是编译的结果,它仅说明哪一个地址上有什么样的数据。

网友D:
3楼说的是啊,HEX文件里单片机要调用肯定是先识别地址的,然后才可读出文件内容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