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阶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的上电时间

楼主(2013-01-23):
上电充电时时间常数按C*R1还是C*R2?有人告诉是C*R1,但实测建立时间倾向C*R2。。。
电路原理不是很懂,求详细解答

网友A:
是不是测错了啊

网友B:
确实是C R2

上电时R1上的电流恒定,设其为I,可得方程:

    R2 C dUc / dt + Uc = R2 I

其解为:

    Uc = R2 I (1 - e^(- t / (R2 C)))

网友C:
LS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啊,
R2*I  I不是R1shang的电流么? 不是很明白

原方程应该是:

    C dUc / dt + Uc / R2 = I

两边乘R2便是那个方程了。其中的 I 就是流过R1的电流,如果输入不变则其也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C R2

上电时R1上的电流恒定,设其为I,可得方程:

似乎明白了,R1上的电流不变是因为虚短吧

网友E(2014-12-05):
这是典型的电路,反馈回路决定了系统带宽,自然也决定了调整时间和上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