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温度60°时,液晶显示屏出现重影现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有水蒸汽~~~  测试一下,烙铁放在周围烤一下看看。这么点温度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奇怪的问题,在60度一般的液晶屏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加温补降低高温下的驱动电压

网友D:
如果是定做的,笔段液晶,可以要求厂家 把电压再降低点
如果是液晶显示屏你查厂家规格书,是否在温度使用范围内。或者驱动电压是否符号说明书信号范围?

网友E:
1. 你要是在60℃时靠调整对比度电阻能正常,可试试在对比度电阻上并联或串联一个适当的热敏电阻来补偿.
2. 选用70℃宽温型玻璃片.
3. 把低温时对比度调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