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FPGA和ARM如何实现通信啊

楼主(2013-01-24):
现在打算采用并行传输的方式实现ARM和FPGA的通信,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啊有哪个大神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最近我也在想类似的问题!我是瑞萨SH2单片机与CPLD通信,单片机读CPLD中的各路AD储存值,写PWM波的周期、脉宽、死区值。我菜鸟初步想通过地址线作选择器,不同的地址对应不同的方式,对数据线操作!请猴哥,各位大侠想想招~~~~

网友B:
SPI总线方式不可以吗,18M的速度!

网友C:
这个还不好办嘛 ?
硬件连接就是直连就可以了。
软件上可以是串行协议,像I2C,SPI,RS232....
也可以是并行协议,当然你自己实现也是可以的。
总是FPGA就像一个积木似的,里面的东东你随意搭。

网友A:
看来我是选择直连的那种了!公司板子都做出来了,单片机与CPLD连接的好多线A1~A5,D0~D15,还有其他的线。我刚大学毕业,来公司,经理给我那个板子,那应该是直接连接的那种了吧?在CPLD上,那对地址线的操作,用什么方法快,资源浪费也不严重?这么简单的任务,小弟也头疼啊

网友D:
爱怎么连就怎么连,并口,串口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怎么连就怎么连,并口,串口随意

想用并口连接,但是不知道怎么整刚来这公司上面就安排这个任务真不晓得怎么弄呢哇高手讲详细点呗教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好办嘛 ?
硬件连接就是直连就可以了。
软件上可以是串行协议,像I2C,SPI,RS232....

那ARM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不是会对FPGA造成干扰码

楼主:
我现在是想从ARM的锁存器内读取数据发送至CPLD芯片求解啊 求大神啊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难的么??

网友E:
了解接口时序就行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并口连接,但是不知道怎么整刚来这公司上面就安排这个任务真不晓得怎么弄呢哇高手讲详细点呗教教我吧 ...

你把FPGA当成一块RAM不就好了么。

网友F:
都是自己的东西,你爱怎么通信怎么通信,协议自己爱怎么定怎么定,随意随意,你看别人的协议还头疼呢

网友G:
用并口吧,映射成ARM外设地址即可。
如果高速还可以使用ARM的DMA+FPGA的双端口RA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FPGA当成一块RAM不就好了么。

;P精辟

网友H:
对呀,把FPGA当一块RAM即可,要实现控制FPGA中定义几个寄存器就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呀,把FPGA当一块RAM即可,要实现控制FPGA中定义几个寄存器就能控制了。

那fpga的程序怎么写?需要写spi的数据发送(主机)和spi数据接受(从机)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