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1-24):
封装有12个脚的,要关掉其中3个脚,怎么做?原理图画的时候是画12脚的符号,还是9个脚的符号?

网友A:
严谨的做法是都画好,不连线 导入PCB
当然你想标新立异也可以,原理图和PCB库都不画也没问题

楼主:
可能版主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已经做好封装了12个管脚变压器的元件。但实际电路运用的时候只用到8个管脚,其他的脚需要关闭的。那我需要怎么做?原理图怎么做?

网友A:
不管你怎么弄,原理图和PCB一致即可

网友B:
在原理图中把那三个引脚上 PLACE  NO DRC 标志即可  就是那个小红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