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态重配置问题

楼主(2013-01-24):
我撰写的一份程式,需要持续输出PWM讯号且不能中断并且开启动态重配置功能读取ADC功能
在基本配置放置两个PWM输出,另外开了一个配置放置ADC
但在PWM输出会有问题,切换模块的时候PWM会停止大概2ms
请问各位高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附上以下程式: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PSoCDynamic.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SoC_GPIO_ISR
void swichset (void) ;
WORD PWMADCData (void) ;
BYTE SET1,s1,WD;
int i,time1,t1;
long WD1,WD2,WD3,WD4,ADdata;
WORD PWMData;
void main(void)
{
    time1=0;
        PRT0IC0 |= 0x10;
        PRT0IC1 |= 0x10;
        PRT0IE |= 0x10;
        s1=0;
        M8C_EnableG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M8C_EnableIntMask(INT_MSK0, INT_MSK0_GPIO);
        PWM8_1_WritePeriod(255);
        PWM8_2_WritePeriod(255);
while(1)
{time1++;
swichset();
if(time1>=5000)
{
PWMData=(BYTE)PWMADCData ();
time1=0;
}

                WD2=PWMData*320;
                if(WD3<=WD2)
            {
             WD3=WD3+1;
             WD4=WD3/320;
         PWM8_2_WritePulseWidth(WD4);
            }
            else
            {
             WD3=WD3-1;
             WD4=WD3/320;
             PWM8_2_WritePulseWidth(WD4);
             }
}
}

/* *************************************************************************************************************** */

WORD PWMADCData (void)
{   int PWMData1,data1;
    BYTE data;
        LoadConfig_DAC();
    // perform sample only if the conguration is loaded properly
    if (IsDACLoaded() )
    {
            PGA_1_Start(PGA_1_MEDPOWER);
            ADCINC_1_Start(ADCINC_1_HIGHPOWER);       // Apply power to the SC Block
        ADCINC_1_GetSamples(0);                 // Have ADC run continuously
                while(ADCINC_1_fIsDataAvailable() == 0);   // Loop until value ready
        ADCINC_1_iClearFlagGetData();              // Clear ADC flag and get data
                PWMData1=ADCINC_1_iGetData()+2048;
            if(PWMData1>=16)
        {
        data1=PWMData1/16;
        }

                if(data1>=15)
                {
                data1=data1;
                }
                else
                {
                data1=0;
                }
            ADCINC_1_Stop();
        }

        UnloadConfig_DAC();
        return (data1) ;
}

/* *************************************************************************************************************** */

void swichset (void)
{

   if(PRT0DR & 0x80)
                {
                 while(PRT0DR & 0x80)
                 {
                 t1=t1+1;
                 }
                }
                if(t1>2000)
                {
                WD=51;
                PWM8_1_WritePulseWidth(WD);
                PWM8_1_Start();
                PWM8_2_WritePulseWidth(0);
                PWM8_2_Start();
                t1=0;
                }
                else
                {
                t1=0;
                }
                if(PRT0DR & 0x20)
                {
                 while(PRT0DR & 0x20)
                 {
                 t1=t1+1;
                 }
                }
                if(t1>2000)
                {PWM8_1_WritePulseWidth(0);
                 PWM8_2_WritePulseWidth(0);
                 PWM8_1_Stop();
                 PWM8_2_Stop();
                 t1=0;
                }
                else
                {t1=0;}
                if(PRT1DR & 0x02)
                {
                 while(PRT1DR & 0x02)
                 {
                 t1=t1+1;
                 }
                }
                if(t1>2000)
                { t1=0;
                  if(WD<=40)
                  {WD=40;
                   PWM8_1_WritePulseWidth(WD);}
                   else
                   {
                  WD=WD-5;
                  PWM8_1_WritePulseWidth(WD);
                  }

                }
                else
                {t1=0;}
                if(PRT0DR & 0x08)
                {
                 while(PRT0DR & 0x08) {
                 t1=t1+1;
                 }
                }
            if(t1>2000)
                {t1=0;
                if(WD>=200)
                 {
                  WD=200;
                  PWM8_1_WritePulseWidth(WD);}
                else
                 {
                  WD=WD+5;
                  PWM8_1_WritePulseWidth(WD);
                 }
                 }
                else
                {t1=0;}
}

网友A:
我记得网上有动态重配置的例程的,你参考那个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