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23 SD读卡IC的电路原理图,请大家帮我看看哪儿不对

楼主(2013-01-24):
我是用GL823做的SD读卡器,但是悲剧的是插上电脑USB口,电脑没有任何识别的反应

电路图如下

芯片手册如下

网友A:
1 检查你焊接问题
2 对照手册,仔细检查电路
3 对照SD卡信号
4 PC端驱动
5 +5V 断开 串电流表,看电流
6 3.3V是否有?
7 不知道你的布线是否有问题,不过从你的D+ D-来看,至少串2个33R电阻吧,另外 要差分的,否则是会影响USB识别的。

楼主:
这个外围元件就这几个,电路也不复杂,现在的问题是插上去电脑应该识别出一个盘符才对。3V3是由芯片内的LDO产生的,测了脚是有的,手册里的引脚说明介绍的很简单的

网友B(2013-10-28):
TEST管脚不应空着吧?

网友C(2014-11-27):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D(2016-07-22):
8层焊接问题或者USB接PC的线太长或者接触有问题。只有没有USB信号,SD_3.3V是出不来的。

网友E(2017-09-05):
您好,请问您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用gl823做了一款读卡器,插上电脑,电脑会提示装驱动,但是没有识别出sd卡啊

网友F:
USB信号串电阻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