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差分时钟如何走线?

楼主(2013-01-24):
180M差分时钟,差分阻抗100欧,在板子上走线有什么规则?
我所知道的就是:等长,等间距。
疑问:1、如何确定线宽?10mil还是4mil,有区别吗?
2、差分线间距保持1倍线宽?
3、时钟线需要比数据线长吗?长多少如何确定?

也画了不少板子,但是关于EMC等细节方面还是似懂非懂。
比如线宽:根据走线电流确定。参考值为10mil=1A;阻抗控制软件本人没用过,不清楚。一般都是让制板厂给做,测试报告是有的,但其实他们到底做了没有我也不知道。
线间距:根据电压差确定。1000V=100mil;
线长:有相应的标准吧,比如PCI总线不能超过多长什么的。

希望跟大家多交流,有说错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A:
遵循等长+阻抗匹配 两个原则即可
阻抗计算软件很多
可以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B:
等长简单,误差1mil,阻抗要考虑叠层结构,我差分用的是4.1/5.4mil,且都在表面层走线。
具体见附件,希望对你有用。阻抗计算工具可以下个SI9000自己算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长简单,误差1mil,阻抗要考虑叠层结构,我差分用的是4.1/5.4mil,且都在表面层走线。
具体见附件,希望 ...

不错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