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出现问题了,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13-01-24):
本人做一个项目,用pic16f1946,要采样温度,输入功率,外围电压,但是ADC采样好像有冲突不正常,输入功率比较有正常的跳,从-14跳到0.6,其他也差不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本身跳不跳。

楼主: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单种ADC取值的话就正常,但是如果是两个同时就有影响,特别是温度模块跟其他一起就影响的很厉害,望高手指点,我的程序是在中断里面置位标志位,在主函数里面执行的

网友B:
LZ的问题读不通,AD一般要考虑采样时间,不能太短

楼主:
我把几个模块的顺序倒了一下,问题基本解决了,郁闷,我把温度采集模块放在最前面就没什么冲突,放在后面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