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转auto CAD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我在protel转CAD得过程中发现,器件会移位,更离谱的是,封装器件中带文字的文字会移位,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PCB图还是原理图啊?直接export不就可以了,是不是你的CAD版本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图还是原理图啊?直接export不就可以了,是不是你的CAD版本有问题!

我已经导出了,导出的时候没问题,在CAD里面不能复制粘贴,会错位:Q

网友B(2013-03-29):
会不会版本不同呢?

网友C:
估计是版本问题。。。

网友D:
我是遇到问题是:电路板外形尺寸是用CAD画的PR.OTELL99导入CAD文件、也成功了,但是在导入NETLIST时元器件的封装变成了绿色。不能布局。求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