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单片机实现LCD显示

楼主(2013-01-24):
如何实现mega16单片机的LCD显示?求各位大神指教~谢谢啦~

网友A:
主要看LCD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想驱动电脑的LCD屏就别做梦了啊:lol

网友C:
lcd小一点还行。。。。

网友D:
看用什么LCD

网友E:
驱动12864的液晶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液晶型号不明  如果是常用的话  估计网上有一堆例程吧

网友:
4.3寸的话,我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