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隔离与非隔离

楼主(2013-01-24):
各位大侠:
         最近有在使用一款DC-DC的隔离电源,但我准备做为非隔离使用(将输入地与输出地直接短接),在现场测试时也未发现问题,但不知道长期使用其可靠性或者其他性能十否会有影响,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跪求。。。

网友A:
浪费钱而已(隔离的贵啊),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的设备会不会有问题, 就不好说了.
关键还是测试你的设备这样工作条件下的稳定性!

网友C:
如果你的隔离电源两侧的信号地是接一块的,那么接起来没有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接起来可能会将一侧的干扰引入到另一侧;
这样隔离就失去其意义了。
对性能没有影响的话可以接一起,对电源本身没有影响。

网友D:
大部分的DC/DC都是非隔离的,地共用。

网友E:
隔离的电源抗干扰性是比较好的

网友F:
如果是外部的信号,谁知道串进来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G(2013-02-28):
隔离与非隔离的区别主要在于隔离稳压器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是不共地的,而非隔离式的是共地的。一般来说,非隔离的都有原边和副边的电感绕组,而隔 离式的只有单个的电感。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9a%94%e7%a6%bb/

网友H(2013-04-07):
没太大影响,但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