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EP2C8T144,SDRAM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4):
请教,我用EP2C8T144C8 做了一个板,用K4S641632扩展SDRAM,我用SDRAM测试程序测试,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时对的,但是当把程序下载到SDRAM的时候总是报以下错误,下载不进去,Verifying 008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800000 and 0x800363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搞了好几天了,郁闷,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转换成JIC文件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换成JIC文件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ALTERA的NIOS II,好像不管是下载还是烧录,都有问题……个人看法,不代表普遍性。转换成JIC文件间接烧录,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任何问题,我用nios12.1成功烧录!只需要用那个nios里面的flash烧录界面烧录即可 ...

;P你到底是XILINX的粉丝还是A的粉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NIOS II,好像不管是下载还是烧录,都有问题……个人看法,不代表普遍性。转换成JIC文件间接烧录, ...

怎样转换成JIC烧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XILINX的粉丝还是A的粉丝啊

快点回我的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快点回我的问题啊

快回答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理是FPGA的MSEL0和MSEL1两个引脚没有接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