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的差分线的转角怎么转换成圆弧的,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3-01-24):
altium的差分线的转角怎么转换成圆弧的,在哪里设置

网友A:
shift+空格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空格切换

可还是不能圆弧啊,只能45 90 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空格切换

就是画差分线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空格切换

09版本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09版本的不行

怎么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

真的,我试了不行,应该没这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我试了不行,应该没这功能吧

是的 09的不行

网友C:
Altium(前身为Protel国际有限公司)由Nick Martin于1985年始创于澳大利亚,致力于开发基于PC的软件,为印刷电路板,提供辅助的设计。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Altium 公司成功进行公开募股(IPO),于1999年8月在澳大利亚股票市场上市。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在2000年1月收购适当的公司和技术,包括收购ACCEL Technologies公司、Metamor公司、Innovative CAD Software公司和TASKING BV公司等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1/altium/

网友D:
差分线,还是最好不要用弧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差分线,还是最好不要用弧形吧。

为什么??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因为圆弧的话,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的拐点不好一致。也就是说一组差分信号,在经过圆弧的时候,不好严格控制分布电容值一致。而如果用45或者135度的时候,只要保证拐弯的长度是一致的,就没有问题。不过也看到过有人用圆弧画差分线的,不过那个好像只是跑400Mhz的信号,还不算非常高速。

网友E:
只用45度……等长甚至不用什么蛇形,而是方形……

网友F:
差分长度自动调整时,可以选择圆弧拐角。

网友G:
没见过画圆弧的

网友H:
设置问题,你现在画的线被限制在了45/90度,解决办法是走线时按L键,取消下图中” 限制为45/90 “的选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置问题,你现在画的线被限制在了45/90度,解决办法是走线时按L键,取消下图中” 限制为45/90 “的选项, ...

这个选项本来就没选的,是09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本来就没选的,是09版本的问题吧

如果选项设置都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版本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选项设置都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版本问题了

请问你那边有AD10的版本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那边有AD10的版本吗

我用这个也是在网上下的

网友I:
先拉一对差分,按tab键,弹出如1图,按2图操作既可完成

网友J(2014-11-28):
折腾了一上午了, 还是不行打算换软件

网友K:
14.3.15可以拉弧形拐角的差分线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xOTg2fGUyZmQwZWVlMzhjNTY2MGY1MjFhMDQyOGM5OTUxY2JjfDE3NDc3OTEwMjk%3D&request=yes&_f=.png

网友K:
就是 shift + 空格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