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静态工作点的确定

楼主(2013-01-24):
如上图,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在设置静态工作点的时候,为了让G1工作在放大区,根据Ic的值,可以求出需要的Ib的值,从而根据VCC-Rb*Ib-Vbe-Ie*Re=0,求出满足条件的Rb的值。

那么大家看第二张电路,也是共射,但是基级偏置不一样,为了让静态时候,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也可以根据Ic的值,除以放大倍数,算出基级需要的电流Ib,假如这里基级需要0.1ma的Ib,那么接下来呢怎么选择Rb1和Rb2的值,使Ib为0.1ma呢?望二姨家的大婶们指教!

网友A:
书上怎么说的

网友B:
第一图会算,第二图还不会吗?——偏置电路用戴维南一等效,不就是和第一图类似了吗?
其实第二图的计算更简单:一般来说选取流过偏置电阻的电流远大于基极电流,那么作为工程上实用的近似计算,可以不考虑基极电流的影响。那是否就很简单了呢?

楼主:
第一图会算,第二图还不会吗?——偏置电路用戴维南一等效,不就是和第一图类似了吗?

RE:我等效过,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是Rb1与Rb2可以取很多组合的值。不知这样有没有影响。

其实第二图的计算更简单:一般来说选取流过偏置电阻的电流远大于基极电流,那么作为工程上实用的近似计算,可以不考虑基极电流的影响。那是否就很简单了呢?

RE:这么算确实是简单了。比如按照忽略Ib来计算,我纠结的是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Ub电压,在基级发射机这个输入回路上就一定会产生Ib的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怎么说的

书上没有第二种的计算方法?望指点一二!如果这个第二个电路给您了,您会按照什么顺序确定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呢?

网友A:
4楼都说过了,书上肯定也有

有两种“算”法,1.给定Ic,求Rb1Rb2,2.给定电路,求Ic
这个电路被称为“分压偏置”。其特征是:1.Ib1或Ib2大于那个0.1mA若干倍,以至于忽略后者。2.Rb2/Rb1足够大,甚至可忽略0.7V。3.剩下的就极其简单了——Ic≈12V*Rb2/Re(Rb1+Rb2)

网友C:
那么大家看第二张电路,也是共射,但是基级偏置不一样,为了让静态时候,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也可以根据Ic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都说过了,书上肯定也有

有两种“算”法,1.给定Ic,求Rb1Rb2,2.给定电路,求Ic

2.Rb2/Rb1足够大,甚至可忽略0.7V。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2.Rb2/Rb1足够大,甚至可忽略0.7V。

这个怎么理解?

因为Rb2的分压的原因啊,电压远比0.7v大

网友E:
第一图会算,第二图也肯定会算。
第二图,2个电阻分压,相当于2个电阻并联替换图1的电阻,但是偏置不是接12V,而是接到电压是分压电压的电压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2.Rb2/Rb1足够大,甚至可忽略0.7V。

这个怎么理解?

书上都有。Vb≈12V*Rb2/(Rb1+Rb2)就是要分压足够大,至少可以忽略ΔVbe,工作点就十分稳定了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图1的基极电阻比较大,电压稳定性不够好。
图2的基极分压电阻阻值可以小一些,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比较小,基极电压基本等于分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都有。Vb≈12V*Rb2/(Rb1+Rb2)就是要分压足够大,至少可以忽略ΔVbe,工作点就十分稳定了 ...

这里的Re除了稳定工作点以外 还有其他作用没?在其他的一个体外资 我看到您说过 ,这种分压偏置一般适用于发射极有比较大的Re的情况,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图1的基极电阻比较大,电压稳定性不够好。
图2的基极分压电阻阻值可以小一些,三极管的基极电 ...

多谢回复。
图1的基极电阻比较大,电压稳定性不够好。电阻大,稳定性怎么不好呢?

网友D:
Re的大小还影响电路的放大倍数,Re越大则放大倍数越小,所以最好在Re上并联一个电容,然后再串接一个电阻,既改善放大倍数,又稳定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Rb2的分压的原因啊,电压远比0.7v大

多谢回复。你的意思是 Rb2的分压很大的时候,电阻Re上的电压远远大于0.7.所以忽略0.7?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你的意思是 Rb2的分压很大的时候,电阻Re上的电压远远大于0.7.所以忽略0.7? ...

:) 嗯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Re除了稳定工作点以外 还有其他作用没?在其他的一个体外资 我看到您说过 ,这种分压偏置一般适用 ...

当Re很小,则Ve较低,还能满足Ve>>Vbe或ΔVbe么: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Re很小,则Ve较低,还能满足Ve>>Vbe或ΔVbe么

不能满足Ve>>Vbe,那么怎么办呢?小弟愚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满足Ve>>Vbe,那么怎么办呢?小弟愚昧。。

稳定性,动态范围,要权衡的,不是一概而论。有时不满足理想,也得容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动态范围,要权衡的,不是一概而论。有时不满足理想,也得容忍接受 ...

我现在有点乱啊。

网友E:
LZ就不要这么多为什么了。
如果能自己静心把2个图的优缺点、器件选择注意事项搞清楚,能力就有大步上升。
自己理会和请教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模电书上有啊

网友G:
Rb1,Rb2 支路的电流 是 Ib 的 5 到 10 倍。
另外 Re 要加 旁路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就不要这么多为什么了。
如果能自己静心把2个图的优缺点、器件选择注意事项搞清楚,能力就有大步上升。
...

很有道理!多谢!

网友H:
放大电路用的不是很多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I:
结的正反偏,要看VCE的电压吧,判断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大电路用的不是很多   帮你顶一个     呵呵

: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点乱啊。

乱什么啊

不一定都能满足“远大于”要求——这叫不理想
性能上的“改善”,只要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很好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家看第二张电路,也是共射,但是基级偏置不一样,为了让静态时候,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也可以根据Ic ...

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图会算,第二图也肯定会算。
第二图,2个电阻分压,相当于2个电阻并联替换图1的电阻,但是偏置不是接12 ...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图1的基极电阻比较大,电压稳定性不够好。
图2的基极分压电阻阻值可以小一些,三极管的基极电 ...

感觉这个偏置 在很多电路都用。

网友J:
最简单的办法是让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K:
典型的基极分压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模电课本上有讲解,有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典型的基极分压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模电课本上有讲解,有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结的正反偏,要看VCE的电压吧,判断工作点

网友L:
看《晶体管电路设计》 刚好看到这里

网友I:
我也要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要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晶体管电路设计》 刚好看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