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红外用到的集成IC作用

楼主(2013-01-24):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高速接收的电路,它将接收到的红外信号转成UART的信号,信号是有做转换的。我用过。但上面的丝印确实不知是什么型号。

楼主:
谢谢!能否提供下你用的类似芯片手册!

网友B:
LZ不能贴个图啊,谁知道你5个脚是什么封装,SOT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