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在学习嵌入式方面,在看到一块板子上面的模拟供电部分时有点疑问,没能搞懂。特贴出电路,还望大家指点一二。
小弟之前接触的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之间的隔离,一般都是直接加上共模电感或者是加入0ohm的电阻,这里采用了一大堆电感电容,想请问一下,这里的电容主要是做什么用的?电感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还望多多指教,多多批评。谢谢!

网友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用电感隔离,一般两边再加上两个电容,组成一个pi型滤波电路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可以用0欧姆电阻,或电感隔离

网友B:
一般都是直接加上共模电感或者是加入0ohm的电阻

10uH的电感和10R的电阻而已,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用电感隔离,一般两边再加上两个电容,组成一个pi型滤波电路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直接加上共模电感或者是加入0ohm的电阻

10uH的电感和10R的电阻而已,没有什么不同。 ...

谢谢大侠

网友C(2013-04-24):
长点见识

网友D:
如果系统不同部分有高速信号连接,而已这种连接又不是差分双线连接(就是说信号回路要要经过GND),系统不同部分的地不要用电感、磁珠以及非0欧电阻隔离。应该用导线、至少是0欧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