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求关注

楼主(2013-01-24):
主回路串联一个电感L1和一个电阻R1,电阻R1两端并联一个MOSFET,之后输出接负载。

电路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1、电源输入主回路时回路中仅一个电感L1和电阻R1,输出接负载,当监测到R1两端的压降达到一个阈值时,延时驱动MOSFET关闭,将电阻短路,延时时间为1mS左右。
2、当负载发生故障,电路检测到L1两端的电压(即回路中发生电流突变di/dt)时,快速断开MOSFET,将电阻R1重新接入回路。
3、负载故障排除后,重新延时启动,缓慢关闭MOSFET。

想问的是:

第一,上述电路功能是否可用单片机实现?
第二,在第2个功能快速关断中,从检测到L1两端的电压开始,到断开MOSFET,时间不超过1uS,可否实现?

网友A:
第一,上述电路功能是否可用单片机实现?
完全可以, 没有问题. 当然外围的电压检测电路等模拟电路还是要的.

第二,在第2个功能快速关断中,从检测到L1两端的电压开始,到断开MOSFET,时间不超过1uS,可否实现?
这个或许有点困难.
从检测到过压到单片机做出响应. 完全可以小于 1uS.
从单片机输出到驱动 MOSFET 完全关断, 做得好的话也可以在 1uS 以内.

网友B:
实现到问题不大,关键是时间,1us有点难。

网友C:
自己试试撒。。。。试了才有感觉。。

楼主:
照版主的说法, 2us应该有希望实现?不知道单片机选择有什么讲究,外围电路的A/D转换、MOS的驱动电路是不是都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呢?

网友D(2013-05-22):
单片机的时钟很重要,决定时间分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