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IC无法判断I/O口电平状态?

楼主(2013-01-24):
跪求各位大虾,PIC芯片能不能判断I/O口电平状态?比如我将RB1设为输入,在程序中能否通过if(PIN_B1==1)来判断该口的电平高低?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貌似不行,程序如下:
void main()
{
    set_tris_a(0xfc);
    set_tris_b(0xf2);
    //port_b_pullups(TRUE);

    while(1)
    {
        if((PIN_B1==1)||(PIN_B4==1)||(PIN_B6==1)||(PIN_B7==1))
        {
            output_low(PIN_A1);
            delay_ms(1000);
        }
        else
        {
            output_high(PIN_A1);
            delay_ms(1000);
        }
    }
}

其中RB1,RB4,RB6,RB7都设为输入,RA1设为输出。但结果显示RA1只输出高电平,没有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仔细看手册吧

我就纳闷了,既然有问题,就不要搞那么复杂嘛,先测试一个IO口嘛

楼主:
补充,我采用的是pic16f88的芯片,ccs编译环境。pic16f88的PIN_B1、PIN_B4、PIN_B6、PIN_B7这几个引脚都与另一个PIC18f252相连,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pic16f88的PIN_B1、PIN_B4、PIN_B6、PIN_B7这几个引脚有高低电平变化,但程序中if((PIN_B1==1)||(PIN_B4==1)||(PIN_B6==1)||(PIN_B7==1))这个分支就没有走过……

楼主:
:L:L 我查了datasheet,B口的I/O口默认都是数字I/O口……
之前只用一个I/O口试过,不行,我怕是某个引脚单独的问题,所以多加了几个I/O口,这样只要检测到一个就可以看到效果了,结果还是不行……:'(:'(

楼主:
木有高人指点下?在弄项目,比较急,在线坐等各位大虾……

网友B:
#define PIN_A0  40
#define PIN_A1  41
#define PIN_A2  42
#define PIN_A3  43
#define PIN_A4  44
#define PIN_A5  45
#define PIN_A6  46
#define PIN_A7  47

#define PIN_B0  48
#define PIN_B1  49
#define PIN_B2  50
#define PIN_B3  51
#define PIN_B4  52
#define PIN_B5  53
#define PIN_B6  54
#define PIN_B7  55
不会用就别用CCSC  真要用 麻烦也看下CCSC下的器件头文件
都没搞清楚,就随便乱用
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结果呢

网友A:
一个GPIO都没有搞定,说什么项目

网友C:
if(PIN_B1==1)这个语句不太好。
PIN_B1本来就是布尔变量,就是1和0的逻辑变量。
你直接if(PIN_B1)就可以了。

网友B:
哎  看来还是有人么高清楚问题所在
PIN_B1  PIN_B4  PIN_B6  PIN_B7
根本就不是内部引脚寄存器,你判断它有毛用啊
哎 真是无语

网友D:
你应该把PORTB的上拉电阻使能!

网友E: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此引脚是否有其他复用功能,看是否被占用?多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哎  无语了,帖张图片
楼主既然知道设置输出用output_high(XX)和output_low(XX);
为什么就不想想输入不用input(XX)
而去搞什么(PIN_B1) (PIN_B4)等等
这些看看头文件就知道是些什么东东呢
哎 真没法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f(PIN_B1==1)这个语句不太好。
PIN_B1本来就是布尔变量,就是1和0的逻辑变量。
你直接if(PIN_B1)就可以了 ...

麻烦不懂得  你也应该去了解下
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变量  更不是什么布尔变量
误导人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不懂得  你也应该去了解下
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变量  更不是什么布尔变量
误导人不好 ...

正是因为不知道他的PIN_B1是怎么宏定义的,所以我认为他的语法有问题。
你以为比我懂呀?我不会比你差的,老弟
我怎么误导别人了?只是给他指出可能的错误。
你以为我没有做过PIC程序吗?
以下程序是可以用的:
#define KEY4 RA4
if(!KEY4)
{
        if(last_key4)
        {
                last_key4=0;
                rx_buff[0]='1';
                rcv_ok=1;
                delay10ms(30);
        }
}
        else last_key4=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是因为不知道他的PIN_B1是怎么宏定义的,所以我认为他的语法有问题。
你以为比我懂呀?我不会比你差的 ...

尊敬你下 喊声大哥
麻烦先去了解下CCSC编译器再说
不懂 麻烦也去主动学学
看看CCSC编译器下的PIC16F88头文件下
PIN_B1 PIB_B2 ....
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再说
你写的程序也许是对的,但是这个对楼主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除非楼主自己定义。。。
不多说了 一群不了解CCSC的人

网友C:
尊敬不是挂嘴上的。
我只看了LZ的帖子,并没有看你的帖子。
LZ的帖子并没有说是哪个C编译器,我也没有用过CCSC编译器。
一边嘴上尊敬,一边高高在上的让别人学学,人家凭什么要学你说的编译系统?
我这个程序是PICC编译器,自己定义的KEY=RA4,肯定是对的,不存在什么“也许是对的”。
我认为我的提醒对LZ很有帮助,提醒注意PIN_B1的变量属性。

网友F:
把AD之类的复用引脚功能关掉没有?,记得ANSL全清零,顺便查 查比较器啊,其它的之类的复用功能关掉没有,PIC的很多都默认模拟引脚开启的。

网友B:
一个嘴上都不尊敬别人的人 还指望行动上尊敬别人???
真是个笑话
说是帮助楼主,就要根据楼主的问题来回答
而不是答非所问
搞到最后 楼主都被带绕进去了

网友G:
是因为没仔细看手册吧,你只要把io置位数字就没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遇见过。

网友C:
真笑话,是谁先对谁不礼貌的?
你以为自己有几斤几两呀?
首先他的宏定义PIN_B1,本来就让人以为是定义GPIO的,我的理解没有任何错误,我的建议也没有错误。
不知道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以为就他懂。
还建议别人学习什么编译系统的,笑话!

网友B:
还真是高手了  容不得别人说了
呵呵

网友H:
有没有设成输入模式?IO口操作这种最简单的东西还是不要来发帖吧

网友B:
#include <16F88.h>
#device ADC = 10
#fuses NOWDT,NOPUT,XT,NOMCLR,NOLVP,NOWRT,NODEBUG,NOPROTECT,NOIESO
#use delay(clock=1000000)

void main()
{
    set_tris_a(0xfc);
    set_tris_b(0xf2);
    //port_b_pullups(TRUE);

    for(;;)
    {
        if((input(PIN_B1)==0)||(input(PIN_B4)==0)||(input(PIN_B6)==0)||(input(PIN_B7)==0))
                //if(input(PIN_B1))
        {
            output_low(PIN_A1);
            delay_ms(1000);
        }
        else
        {
            output_high(PIN_A1);
            delay_ms(1000);
        }
    }
}
楼主试试这个程序吧  说真的
CCSC真是太高级了 好多底层的东西都给封装好了
所以想操作底层
可以这样做:
#include <16F88.h>
#device ADC = 10
#fuses NOWDT,NOPUT,XT,NOMCLR,NOLVP,NOWRT,NODEBUG,NOPROTECT,NOIESO
#use delay(clock=1000000)

#byte PORTA = 0x05
#byte PORTB = 0x06
#byte TRISA = 0x85
#byte TRISB = 0x86

#bit  PORTA0 = PORTA.0
#bit  PORTA1 = PORTA.1
#bit  PORTA2 = PORTA.2
#bit  PORTA3 = PORTA.3
#bit  PORTA4 = PORTA.4
#bit  PORTA5 = PORTA.5
#bit  PORTA6 = PORTA.6
#bit  PORTA7 = PORTA.7

#bit  PORTB0 = PORTB.0
#bit  PORTB1 = PORTB.1
#bit  PORTB2 = PORTB.2
#bit  PORTB3 = PORTB.3
#bit  PORTB4 = PORTB.4
#bit  PORTB5 = PORTB.5
#bit  PORTB6 = PORTB.6
#bit  PORTB7 = PORTB.7

#bit  TRISA0 = TRISA.0
#bit  TRISA1 = TRISA.1
#bit  TRISA2 = TRISA.2
#bit  TRISA3 = TRISA.3
#bit  TRISA4 = TRISA.4
#bit  TRISA5 = TRISA.5
#bit  TRISA6 = TRISA.6
#bit  TRISA7 = TRISA.7

#bit  TRISB0 = TRISB.0
#bit  TRISB1 = TRISB.1
#bit  TRISB2 = TRISB.2
#bit  TRISB3 = TRISB.3
#bit  TRISB4 = TRISB.4
#bit  TRISB5 = TRISB.5
#bit  TRISB6 = TRISB.6
#bit  TRISB7 = TRISB.7

void main()
{
        TRISA = 0xFC;
        TRISB = 0xFC;
    //set_tris_a(0xfc);
    //set_tris_b(0xf2);
    //port_b_pullups(TRUE);

    for(;;)
    {
        //if((input(PIN_B1)==0)||(input(PIN_B4)==0)||(input(PIN_B6)==0)||(input(PIN_B7)==0))
                if((PORTB0==1)&&(PORTB4==1)&&(PORTB6==1)&&(PORTB7==1))
                //if(input(PIN_B1))
        {
            //output_low(PIN_A1);
                        PORTA1 = 0;
            delay_ms(1000);
        }
        else
        {
            //output_high(PIN_A1);
                        PORTA1 = 1;
            delay_ms(1000);
        }
    }
}
这样才可以直接对底层直接操作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谢谢各位,您们都给出了很好的的建议,我也是临时从别人手上接过来这个程序,之前的确是没有接触过CCSC,很多基本性的问题都没弄清楚。yklstudent的见解十分准确,但楼上其他几位朋友也给我提供了很有用的信息,在此谢谢大家了。我最后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input这个函数来实现的。而且就像楼上几位谈到的,CCSC头文件的定义与其他几个PIC编译环境不太一样,同时CCSC的相关资料的确比较少,网上的例程也不多,只能直接看看看它的接口说明(还有一篇“CCCS 编译器使用手册 pic”对我这样的新手也很有帮助)。至于yklstudent提到的#byte PORTA和#bit  PORTA0 = PORTA.0这种方法,我自己之前也尝试过,不过没有成功,可能是某个配置的问题,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这种方法其实更有利于理解之前我的代码中的相关错误。

网友I:
这是热闹,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