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8L位机的例程

楼主(2013-01-24):
在学习ST的八位机,看到网上的一些例程都是对用库的形式给的例程。ST官网有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例程。没有找到,是没有还是在哪里?请教大家

网友A:
用寄存器操作比较简单,只要把相关的寄存器定义相关的头文件加到工程中,就可以直接对寄存器操作了。

再不行,你直接看外设库里面的.C,那些不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吗! 只是St已经写好了而已。。。

网友B:
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C:
STM8的外设都比较简单,寄存器不多。如2L那样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