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外用表测X9C103的好坏?

楼主(2013-01-24):
用万用表在VH/RH跟VL/RL引脚之间测得的电阻阻值是9点多K,有部分测出来是8点多K,8点多K的正常吗?是不是坏了?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我是做音量控制的,以下是电路图,麻烦各位前辈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数字表可简单测一下,VH与VL间电阻应该就是103,输入端对地或对VCC的动作都应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