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calloc函数后程序不能执行问题

楼主(2013-01-24):
用的是c8051f340单片机,调用calloc函数动态分配内存,函数却卡在了calloc函数那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调用就OK?

用动态分配需要先初始化的

网友B:
要先分配heap空间,否则没东西给分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分配heap空间,否则没东西给分配吧

已经分配好了,而且足够大,其他地方用calloc函数就正常,只有一个地方不行,调用的方法完全相同,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分配好了,而且足够大,其他地方用calloc函数就正常,只有一个地方不行,调用的方法完全相同,真是奇 ...

注意: 这个函数是不能重入的

网友C:
一楼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这个函数是不能重入的

不是重入的问题,因为当只在出问题的那个地方调用一次的时候还是不行

网友A:
先按KEIL的说明文档整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再说

你这可能是程序其它地方有问题,影响到到了这里而已,但你老认为这里有问题

网友:
已经分配好了,而且足够大,其他地方用calloc函数就正常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传参的时候出了问题,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