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 串口打印为什么总是乱码(附代码)

楼主(2013-01-24):
为什么总是乱

网友A:
Please check HSE_Value in the stm32f10x.h .
you have to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网友B:
不会吧,你的主函数,连主循环都没有,,怎么执行啊。。。

网友C:
首先你用示波器看串口波形,波特率是否和你设置的9600一样,如果不一样说明时钟设置哪一块设置的频率不是你预想的值。

楼主:
thank you ,very thanks .stm32比51麻烦太多了。

网友B:
习惯就不会觉得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