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单键开关电路 电源正串测电流万用表后无**常工作

楼主(2013-01-24):
电路见下图:Pwr_Key接按键,按下后是VBAT。Pwr_IO接3.3V单片机某个IO
VBAT直接接电池或者稳压电源,开关一切正常,VBAT串一个测电流的万用表后,该电路可以正常打开后端的Q3 ,即MOS管AO3401,但是无法关断!
上午耗了两个半小时得到这个结论,后来怀疑是万用表串了电阻进去,将万用表替换成1-5欧姆电阻再测试,均无问题。

学艺不精,无法理解这个现象,求教大家。实验了3款胜利的万用表和安捷伦的34410A,均有此问题。MOS控制的后端电路耗电60mA左右。

楼主:
胜利万用表:200mA和20mA
34410A:100mA档

楼主:
这事儿闹的  开关机电路电源入口加了个16V10uF电解电容  所有问题都消失了

两点经验:
1:水平不够,电容轻易省不得;
2:电源波动对触发电路影响居然这么大

楼主:
谢谢“zhuzhenqiu”兄弟捧场  谢谢群里的“剑在天涯”指点

楼主:
结贴走人  兄弟  分数便宜你了  你就偷着乐吧

楼主:
明天才能结贴……先闪了

网友A:
我有一个疑问,为何串入一个万用表之后问题暴露了呢? 没有串万用表的时候没出现管不断的情况吗?

网友B:
万用表红表笔没有从v欧处拔到ma处

网友C:
减小万用表的走线长度看看。负载的电流在瞬间是不是有高脉冲?长的引线相当于一个电感,V=L*dI/dt。引线长导致压降很大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啊    呵呵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了   呵呵

网友E:
典型的开关电路,电脑上的也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疑问,为何串入一个万用表之后问题暴露了呢? 没有串万用表的时候没出现管不断的情况吗?  ...

这个电路调试好以后一直没有串万用表试验过   按键控制和MCU自主控制功能一直正常  这次是准备测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  才串上的万用表  问题就暴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疑问,按道理200mA档得电阻也差不多1欧姆左右,怎么会这么大影响?! ...

俺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红表笔没有从v欧处拔到ma处

这一点…昨天上午我是反复做了实验的,前后用了四款万用表,绝对注意到了。

另外:胜利的万用表红表笔在伏欧档的时候我的电路根本就不工作,就不是不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万用表的走线长度看看。负载的电流在瞬间是不是有高脉冲?长的引线相当于一个电感,V=L*dI/dt。引线长 ...

几款胜利的表,负载50mA的时候万用表压降约150mV。

用示波器观察,开机后按下按键,末端本来应该从低变成高的,结果波形变成了一个高脉冲,脉冲宽度不到3uS,然后就又下来了。

今天有时间我好好拿示波器测测出问题的时候各点的波形,尤其是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款胜利的表,负载50mA的时候万用表压降约150mV。

用示波器观察,开机后按下按键,末端本来应该从低变 ...

嗯 问题解决就好啊~ 看来你的电路是不连万用表不太容易判断MOS管是否关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问题解决就好啊~ 看来你的电路是不连万用表不太容易判断MOS管是否关断吧 ...

容易观察,因为是电池供电,对待机电流和开机电流的检测是一项必需的测试项目。

今天总算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