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无正文)

网友A:
阻容驱动三极管 MOS管 或者使能端
时间根据阻容自己算

网友B:
RC 电路很常用, 成本低, 但是精度比较差, 一致性也不好

网友C:
用一个定时器去控制一个开关,再用这个开关去控制那个开关。。用RC吧

网友D:
RC延时太坑爹了 我现在就在坑里

网友E:
RC电路可以,但是要注意选取合适的电容,因为在刚闭合电源的瞬间会有浪涌过来的,不合适的电容会有被击穿的危险。

网友F:
RC是可以,对电容要求比较高,要选电容一致性好的厂家,不然真的就是一个坑了。这是我们以前的教训。

网友G:
开关 -- (TVS到地)-- 电阻 -- 点解电容 -- 地

是这样吗??

网友H:
看对精度有没有要求,一般的用rc就凑合用吧

网友I:
电源启动时间 都是 MS 级别

网友J:
这东东在传统工控用的多,555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