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7862的BUSY(即18号脚)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领导让我用CPLD存取ADS7862的采集数据,但是他的板子把那个BUSY引脚悬空了,这个能办到轻松采集吗?CPLD定时器不好做吧?

网友A:
可以吧,
我不懂这个,但我以前一个项目好象有用LED闪烁指示CPLD是否正常,完全是CPLD自己控制的

网友B:
CPLD做分频定时没问题。如果做成定时采样,速度低于ADC转换频率,不用BUSY也是可以的。一般的情况下,存在CPLD的设计时,把可能用到的接线都接上,具体用或者不用,等到调试过程中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