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会使芯片的VDD对VSS短路吗?

楼主(2013-01-24):
1.相同的硬件和mcu,硬件外围很简单就是4个按键+数码管显示+几路AD信号检测,然后送数码显示。
最近遇到个怪问题,本人用的pic16f886芯片运行一两天之后就烧掉芯片,直接表现VDD对VSS短路只剩下几十欧的电阻。
2.我同事用跟我相同的硬件和pic16f886芯片写的程序缺不出问题,当然对方的程序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对芯片的初始化配置却是一样的。
3.硬件都一样就是写程序的人不一样,造成的芯片运行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怀疑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大家说说我在程序上会忽略了什么呢?

网友A:
啧啧啧啧.......你为什么不拿你朋友的硬件写上你的程序看看会不会烧掉芯片呢?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有可能也要上图才看的出来额

网友C:
不会,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是芯片被交流漏电打过,然后过不了多久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