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偏置电阻取值及其对通信波形的影响?

楼主(2013-01-24):
1、看到一份偏置电阻的计算资料,请各位看看是否正确?
2、chunyang版主曾在一处回帖中提到“偏置只是在总线空闲时使总线的状态固定,差模电压是由驱动器提供的,不是由偏置电阻决定,偏置过强反而会降低有效信号的幅值。”,请问“偏置过强反而会降低有效信号的幅值”,能详细说明下么?
3、扩展下,偏置电阻大小对通信波形的幅度,还有上升、下降时沿有何影响?
资料:
偏置电阻可以分散到每个收发器,也可以只加在总线的某一处。如果分散到每个收发器,则需要按照并联的方法使总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与总线需要的上拉下拉电阻相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概了解了偏置电阻和匹配电阻的作用和选用原则,下面将以一个例子计算偏置电阻的阻值:
对于有32节点,两端有120欧匹配的RS485网络(比如SN75176B组建的网络,上图),其偏置电阻的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1)计算节点总负载
每个节点的负载阻抗为12K欧,32个节点的并行阻抗为:375欧。
2)计算总线负载
上述并行阻抗再并入两端的终端匹配电阻(120欧),两个120欧并联为60欧,则总线负载为:52欧。
3)计算最小偏置电流
为了满足最小置1电压200mV,所需的最小偏置电流为:200/52=3.9mA
4)计算偏置电阻总和
在5V的电压下,提供最小偏置电流所需的最大串联电阻为:5/3.9=1293欧
减去已经加在线上的120欧,就是上拉和下拉阻抗的和:1293-52=1241欧
5)计算上拉和下拉电阻
其中:最大上拉电阻=最大下拉电阻=1241/2=720欧,即上图中的R1和R2均为720欧。
如果采用单一偏置,则在总线的某一处添加上拉和下拉电阻即可,各720欧;如果采用分散设置,则需要在32个收发器上各添加一个720*32的上拉和一个同样阻值的下拉。
当然,这是32个节点组成的网络,如果节点数不同,需要的最大偏置电阻也会不同,但是该最大偏置电阻不会小于720欧,即安装720欧上下偏置电阻以后,无论节点数是多少,差分线的偏置电压不会低于200mv。

网友A:
太深奥了

网友B:
我觉得有问题,如果每个收发器的电源都是隔离的话,应该在每个收发器都添加一个720欧的上拉和下拉电阻,而不是7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