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如何利用PIC芯片做编写一个带有拖尾效果的流水灯

楼主(2013-01-24):
谁知道如何利用C语言在PIC芯片上编写一个带有拖尾效果的流水灯(类似流星)?

网友A:
PWM功能的流水灯.......

楼主:
我是利用MPLAB IDE 编程、Proteus仿真

网友B:
感觉不难啊

网友:
编程交流

网友C:
proteus是做不出来这个效果的  还是做实物吧

楼主:
有C语言程序?我想参考一下,我是一个新手!!!!

楼主:
拜托各位大侠!!!

网友D:
不好做,PWM需要渐变,得想一下如何用一个PWM来实现,如果考虑用硬件来做可能还方便些。

楼主:
应该不会太复杂吧???

网友E:
要多路的PWM

网友E:
中午吃饭还想到一个点子,加电容 将关等变慢。  这样就有效果了

楼主:
可以用C语言实现多路PWM?

网友:
LED两端并联电容即可。。。。。。。。。。。。

网友F:
用定时器模拟一个PWM, 再用IO控制灯,  点空比大的在前,小的在后,  这样就可以做成这种效果了

楼主(2013-04-02):
原理我知道,但实现的时候有的难度,有没有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可以用取模软件取得的数组实现拖尾的效果?

网友G:
用定时器中断产生固定时间间隔中断信号,再用软件产生PWM信号。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方案.

网友I:
楼主,你可以这样做:用定时器或软件模拟一个时间基数进行计数,假如你要做8路渐变PWM那么每一路用一个变量在这个时间基数到来时进行加或减比对,8个变量比对的值不同对应的占空比就不同,这和PIC内部PWM原理一样,当计数的值等于你所设定8个变量占空比值时就让输出电平进行翻转(初始化时8路电平统一为高或低),即8个变量的值不同对应的占空比就不同,这样在软件的判断下就产生了多路不同的PWM。我就是这样在16f54上面实现12路PWM渐变流星灯的。